我out了?新出的主板没bios芯片?

楼主(2022-01-24):
B550主板,找了半天,就io有bios.
什么鬼,全板电压正常,想刷个bios,这怎么搞

网友A:
说不好被某些同僚给扣下来了?百度了几张B550的板子都带bios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不好被某些同僚给扣下来了?百度了几张B550的板子都带bios芯片的。

目测主板很干净,没有拆焊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主板很干净,没有拆焊痕迹

我看你的照片确实像是没有拆焊的情况,但是网上B550主板我看了几个都有bios芯片的。你的主板是什么牌子的?可以去官网看下具体图片样子。如果是杂牌的就不好找图片了。

网友:
这么神奇的的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BIOS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BIOS芯片哦。

网友:
新主板BIOS程序8MB,16MB,32MB,没有BIOS芯片能放哪里哦

网友:
没bios不可能,常识,而且还要越来越大。。。64M都备好了

网友:
没有BIOS更好少了一道检修的坎

网友:
看来这板的BIOS已经集成在西皮优里了。新技术,IO和桥之间的通讯都不采用高低电平改用数字信号了,这BIOS也应该集成在西批优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测主板很干净,没有拆焊痕迹

拆八脚时候人家没放助焊剂,直接吹的,吹完差不多就这样干净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被拆了的,如果是原厂没有的话!对应的脚位电阻是不会上的!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那种带肚皮的   贴片的 不可能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八脚时候人家没放助焊剂,直接吹的,吹完差不多就这样干净了。

旁边的塑料件没有融化

网友:
你这么明显的拆了还在这里娱乐大家

网友:
你看那空BIOS位置的电路,而且电路有电容电阻零件齐全怎么可能没有BIOS芯片呢,除非拆掉了.如果那个位置没有芯片的话怎么可能厂家会回成本呢

网友:
芯片被拆了  引脚有电阻链接   要是空焊盘  不能有电阻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旁边的塑料件没有融化

呵呵,拆它还要融化边上的塑料件,搞笑

网友:
电池座拆了看看在不在下面。

网友:
被拆掉了。 哥哥,你看周边都有电阻,要是空的。周边是没有电阻的

网友:
你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那种带肚皮的   贴片的 不可能没有的

没错,我见过技嘉的Z490UD,上面的BIOS已经不是8脚的了,跟显存一样的封装,普通的编程器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