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修复LG 60LG61CH-CD白屏一台,位移信号问题。

楼主(2022-01-24):
客户送修一台LG 60LG61CH-CD 4K电视,故障白屏。

拆机测试逻辑板关键工作电压:1,VCC 12v、2,VGH 28V、3,VGL1 VGL2 -6.8V、4,VDD 3.3v、5,VDA 15V  6,VCOM 6.8V 、7,VDDA 1.8V各方面电压均正常。由于LG内置Y,电压没拉低暂不考虑Y故障,面板白屏TAB工作条件,首要条件就是要有移位信号由X1开始逐个开启。

测得X1位移信号输入有1.8V而输出之后的和个测试点均无电压,反向打阻值没短路,关机用镊子短接X1输入与输出后,后面的各个测试点输入与输出电压均正常。

拆下X1模块,发现一侧已经有腐蚀,很有可能是南方地区屏面板积水顺着边角渗进了模块适成的,故障明显了。

拿起之前碎屏拆机的模块和故障面板一起进行清洗处理,用TAB专用清洗剂+纳米海绵温柔地刷试几遍,不用太干净否侧电极容易划掉或者变形。玻璃和边板处用专用的TAB绑定胶平头电烙铁预热贴上。

检查清楚旧模块脚Y处有没短接了,因为清洗过程中可能会连在一起,而新的模块因为切刀问题也有可能连在一起,这一个步骤不能省略。将面板移至DIY热压机一连串的对位校正操作,先压玻璃端再压边板.

对准模块两边最粗位置,要高度重合,否侧很多时候会重新再来,花多一点点耐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进展顺利一刀过,但中间有一只模块冒了一根很小的白线,顺便也换上了。临时烧机两小时再装上测试,早期的LG效果就是完美!

网友:
会修屏的师傅都是牛人。

网友:
这还要压屏设备才能修复

网友(2022-04-22):
刷一刷把。负积分了呢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