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简单维修一块联想LS2033WD显示器驱动板

楼主(2022-01-25):
故障现象是通电指示灯微亮,几秒钟闪一下,测量电源板各电压都正常,直接先刷程序。先把原来的备份出来,备份完了找以前正常的程序刷进去,写到最后提示写入错误。于是找同型号的存储器,先把正常的程序刷到存储器里,刷好把原来的吹掉换上就OK了

网友:
今天把正常的文件分享给同行

网友(2022-06-07):
我这里也有一个一闪一闪 不显的 刷下看看

网友:
我修的大都数是电源板的问题,少数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2022-12-16):
正好我这有一台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遇到过存储芯片坏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