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3 3500 19753-1 原厂bios 两个

楼主(2022-01-25):
(图片)

网友:
原厂bios 首发路过加分 谢谢

网友(2022-07-11):
刷了 亮机慢  TAG 不能保存

网友(2022-08-28):
我刷了 可以开机 但是有一个问题,开机后风扇狂转,不要说按FN+X   肯定是按了的,主要是每次开机都需要按才行,而且键盘的键帽 每一个字都会发出滴滴的报警音  在一个就是系统不引导,不要说的系统问题  全部试过了

网友(2022-11-05):
可以用 TAG可以设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