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显示变色

楼主(2022-01-25):
本人有一张独立显卡,插上电脑上开机,但是屏幕显示颜色泛红色,但能正常看见屏幕上的文字,屏幕和连接线都检查了都没有问题,显卡的金手指也察过了,但还是原来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我还要检测那里。

网友:
红 绿 蓝三色线有问题

网友A:
你看一下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B:
三基色   查3路对地阻值  基本上80左右

网友C:
用别的接口 也是一样?
碰到很多接口接触不良导致变色的,可以尝试用酒精 洗板水之类的清理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基色   查3路对地阻值  基本上80左右

好的我会查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别的接口 也是一样?
碰到很多接口接触不良导致变色的,可以尝试用酒精 洗板水之类的清理下接口

换了别的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阻值正不正常

你是说那里的阻值,显卡的还是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