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技嘉B250M-D2V短路

楼主(2022-01-25):
一块技嘉B250M-D2V 3VSB-PCH短路,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USB阻值量一下

网友:
量一下桥正面背面

网友:
量测南桥周边的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待机电压短路建议可调电源烧个机看看,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是个贴片电容。

网友:
这是给桥供电的  桥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桥挂了。

网友:
桥特别烫手:'(

网友:
再测测usb,附近电容进一步确定,多半是桥是挂了

网友A: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不确定的事情,几分钟就出结果了

网友:
有可能的,拆下桥看看

网友:
有可能的,多半是桥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不确定的事情,几分钟就出结果了

我还没有搞明白台式机到底怎么烧鸡,能指点一下吗
我也有板子是这种3VSB短路的

网友:
万用表测短路的地方,外接大功率可调电源,0V起,烧,直到发现问题。

并且电压不要超过该芯片最大电压。

正负一定要接对。

网友:
看下是电容短路马

网友(2022-03-16):
用2v左右可调电源加上去摸各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