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这卡怎么测?

楼主(2022-01-25):
大神们, 这卡怎么测?

网友:
用集成显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花屏,也能测出来吗?   是不是要用不带集显的U测.

ni shifu你 师傅 咋教你的,这些基础都不会啊????

台式机 用集显 测试 。。。。跑MATS  MODS  测试。。。。要代集显的CPU 和测试笔记本 一样道路

网友B:
矿卡!用集显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矿卡!用集显测试

如果花屏,也能测出来吗?   是不是要用不带集显的U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多个 -n 1的意思是在测试命令后面补上 -N 1是吗?也就是    ./MATS -E 20 -N 1   这样吗?

对,其实手册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D:
师傅本来就是错误的,怎么教? 告诉你,任何卡,只要不正常显示,能加电,都是用MATS测试 (主板启用CPU的GPU),MATS命令多个 -n 1 参数而已,包括笔记本显卡都是这么测,我都看到过台式机黑屏测试的,闲的,笔记本黑屏测试GPU正常。

网友:
人家自学的,没有师傅!

网友:
50块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那像哪里看到过,这个卡也可以打游戏,集显输出

网友:
集显测通道 或者开机能挖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花屏,也能测出来吗?   是不是要用不带集显的U测.

要用带集显的测试,不带集显除非你能脑补完所有的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师傅本来就是错误的,怎么教? 告诉你,任何卡,只要不正常显示,能加电,都是用MATS测试 (主板启用CPU的G ...

师傅,多个 -n 1的意思是在测试命令后面补上 -N 1是吗?也就是    ./MATS -E 20 -N 1   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