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270-DC2OC-2GD5 干颗粒不晓得有没有翻车

楼主(2022-01-25):
YIHUA-853A 预热台 : 260度
8586 热风枪 : 3挡风速、370度
烙铁用吸锡带 : 350度
新手小白第一次干颗粒但感觉PCB版好像刮花了,请问这样有翻车吗?

网友:
预热台  220  就够了  你260  太高了

网友A:
你这个是烙铁拖锡刮伤的,拖得时候,新手要多加油。风枪导致的问题只有芯片吹坏和板层鼓包。

网友:
看样子翻车了

网友:
不会的,装上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烙铁拖锡刮伤的,拖得时候,新手要多加油。风枪导致的问题只有芯片吹坏和板层鼓包。

我烙铁是用扁的那种,然后用吸锡带拖
完全没头绪会刮花,但感觉是熟练度的问题

网友:
翻车翻车,但是不算翻透,可以用绿油补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呵呵哈哈哈,可以,支持支持工作

网友:
没掉点,没断线就抹绿油,植球焊回,应该还行。

网友:
我看你补点神油,硬化一下线?,就可以了。有没有掉焊点

网友:
这样不叫翻车吧,就是拖锡的时候力度大了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烙铁是用扁的那种,然后用吸锡带拖
完全没头绪会刮花,但感觉是熟练度的问题

拖锡的时候,新手尽量底部预热加烙铁。烙铁温度不要太高。焊油一定要用好一点的,不要去用松香,新手用松香,很容易迷失方向。拖锡时候把吸锡带上也上一点油,因为油能够很快的把温度散开到锡带上。轻轻的,慢慢的拖。还有烙铁头要光亮。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没毛病,很好的

网友:
经常翻车的路过,

网友:
小意思,反正焊盘正常不掉点无所谓,

网友:
乱看视频的后果!不知道从哪个调毛开始用吸锡带拖焊盘!很容易搞报废板!

网友:
拆除芯片后,底部预热,用烙铁弄一坨低温锡拖焊盘,进行置换,加焊油,温度要够,但不能过高,拖的时候得顺滑,不能有滞涩的感觉,置换完之后就可以用嘻嘻带拖焊盘,嘻嘻带上涂点活性好的助焊膏,可以用一款小绿瓶的进口焊膏

网友:
焊盘不掉点断线是没问题的,直接焊上

网友:
车已经翻了1/3了。不管的话就会彻底翻车,上点绿油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