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510-15ikb版号NM-A981奇怪问题,请老师指点?

楼主(2022-01-25):
联想ideapad510-15ikb版号NM-A981奇怪问题,单独用电源一切正常,单独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上电池再插上电源直接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再插上电源也可以充电,用的电也是电源的电19v,一拔电源,直接关机。换了充电芯片,刷了BIOS,换了电池电源切换的场效应管。因为电脑用电源一起正常,也不管乱动。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保护隔离2个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2个管子

电源口过来的两个管子,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口过来的两个管子,我试一下。

试了还是不行。看来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电池和可调电源同时供电时,你看看可调电源上电流正常吗?假说正常那就查下BQ24780_BATDRV这条线及相关元件。另外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看可调电流表,带充电电流,单独用电源电流正常。充电芯片换了,18脚链接的电阻电容都换了,PQ314换了,电池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总算是找到问题了,显卡双供电,坏了一个上供电管,直接把四个管子都换了,好了。可是我搞不懂了,坏了一个上管子,为什么还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