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310M PRO-VD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1-25):
触发无反应

打开点位图,3VSB短路,去掉3VSB芯片,阻值正常
无侍机芯片更换

改了一个1117换上,开机正常。

芯片的PG脚一定要连接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丑了点。能用就行。

网友:
它不用1117还用别的什么玩意故弄玄虚?这么多年这么多板子都用1117用的好好的,到它这它就不用?就非得玩点故弄玄虚的玩意?

网友:
能用就好。如果告诉我们怎么改了就更好啦。

网友A:
挺好的分享
这样改,会不会影响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分享
这样改,会不会影响时序

这样没问题了  只要把PG连上就行

网友:
只要能用,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好用就行  路过学习   谢谢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反正给弄个3v和pg出来就ok。

网友:
赞一个。有学习一下新技能

网友B:
介绍一下维修思路,主要是你一上来就直接干3VSB

网友C:
为啥看图纸,不是3v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看图纸,不是3v短路吗

看图纸好知道3VSB是从那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绍一下维修思路,主要是你一上来就直接干3VSB

不开机,先测了3VSB,在图纸好知道3VSB是从那发出的。

网友:
666,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D:
这是个点位能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点位能发一份吗?

论坛里面有

网友:
这是直接给换成杀了

网友E:
这是直接从别的地方借过来一个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直接从别的地方借过来一个3.3V吗?

不是,用1117改的3.3

网友(2022-07-04):
你这真行呀!

网友:
能有图还是要好多了!这PG信号可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