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怎么测点不亮的那个内存,求助

楼主(2022-01-25):
hd7850冷开机需要每次需要拔插或者换卡槽才可以点亮,点亮后重启什么的正常,鲁大师跑分直接花屏,然后以为刷boos能解决,然后直接刷黑屏,现在用的更老的亮机卡测试,不知道双显卡怎么搞,求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A:
你这个版本的用HD7850跑不出来,选择./270来跑,,跑完后用./270G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版本的用HD7850跑不出来,选择./270来跑,,跑完后用./270G看结果。

谢谢发错图片了,没有集显,用亮机卡就是两个显卡怎么测?大神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LS后,直接,
./270回车

网友(2022-03-18):
同样的问题,谢谢指点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