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防爆监控显示器,电视里面主板上的晶振是多少

楼主(2022-01-25):
主板上涂的固定胶导致这个白色晶振腐蚀了,这个j晶振连接右边这个八角芯片的1,2脚。八角芯片什么型号也看不清了,有谁知道晶振的频率吗?

网友:
整一个12.768的试试。大不了就是不起动。不会烧板的

网友:
12   24      25我猜测的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可以查询一下周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