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神米笔记本DA0TMB6D0

楼主(2022-01-25):
机器能开机小米1709进入系统蓝屏  3.5v都正常  圈的地方电容短路 ,烧机 没地方发热 cpu 也不烫   什么鬼   大佬指导下

网友A:
声卡芯片拆了 还是一样电容还是短路

网友:
先别管电容的事,蓝屏时再测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换U,完事儿

网友:
有的阻值为零的话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B:
不一定是电容短路。你圈的几个电容就在声卡芯片与音频接口附近,有可能是音频地。电容两边都是地。给你造成短路的假象。蓝屏与这里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电容短路。你圈的几个电容就在声卡芯片与音频接口附近,有可能是音频地。电容两边都是地。给你造成短路的假象。蓝屏与这里无关

对,声卡周边的电容有很多短路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拆了 还是一样电容还是短路

7楼都已经上图了,你还在围绕电容短路来找问题

网友:
小米笔记本不好修

网友:
进系统蓝屏不是板载内存就是CPU的问题多。除非能明显看到进液或电压不正常,

网友:
好多都是缺独立显卡供电有的是显卡供电时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