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GK5CP5Z 按开关没反应,过几秒触发到0.38a掉电

楼主(2022-01-25):
机械革命的机器,班号清华同方GK5CP5Z 按开关没反应,过几秒触发到0.38a掉电,9代i7的。换了桥故障依旧,难道又要亏一个桥进去了吗。之前修了台机械革命别的型号是8代i7的,也是同样故障换了桥好的。
看论坛这种问题应该是通病,有的换桥能好,有的却不行真的是奇怪

网友:
掉电会不会是缺供电。先把所有供电检查一遍。

网友:
估计是ME没有写进桥

网友(2022-08-30):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刚开始和你一样的情况,换桥了也是开关没反应。过几秒到0.8左右就掉电

网友(2023-10-06):
还是桥吧。或者示波器看下 桥的S3和S4都出来了没

网友(2023-11-19):
跟你一样,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