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22-01-25):
神舟战神z7开机正常,过1分钟后电源指示灯就由绿色变为橙色,然后风扇狂转30秒左右就断电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查下显卡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显卡正常否。

谢谢,明天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检查认不认独显?

网友B:
显卡温度信息转换双场管,风扇坏,显卡本体坏,EC,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温度信息转换双场管,风扇坏,显卡本体坏,EC,BIOS

貌似听说这个双场管是蓝天通病啊

网友(2023-08-27):
显卡坏了,检测不到,就自动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