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长虹电视换完灯管后没有显了,

楼主(2022-01-25):
求助   长虹电视  换完灯管后  没有显了,  换之前可以看到开机图案  排线拔插也是一样,

网友A:
喔~~~嚯     一首凉凉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嚯     一首凉凉送给你

检查下线路  看有没有断线的  没有换下逻辑IC   不行联系下压屏多少钱  可以拆掉配件扔了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IcGTRDIv85MGeobrIEYyg
提取码:wdyk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这个资料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看着不大妙哦,清洁屏线看看,不行分别断开左右上屏线,有竖条纹的位置始终有数条纹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失手了,准备善后吧,

网友B:
50寸以上就不是用手换的    要 用拆屏器拆屏    这个准备善后吧  已经报废了

网友:
一首凉凉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寸以上就不是用手换的    要 用拆屏器拆屏    这个准备善后吧  已经报废了

拆屏器倒是没用过  65寸都是手换的呢, 推荐一个拆屏器看看

网友:
报废了吧?。。。。。

网友:
直接屏被你干报废了

网友:
恭喜你屏坏了

网友:
左侧模块有问题了,需要更换.

网友:
55寸的应该是独立逻辑板了吧,屏排线清理下试试,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屏幕坏了

网友:
报废了只能可惜了

网友(2022-04-22):
刷一刷把。负积分了呢咋

网友:
估计扯到TAB了

网友:
统一回复,  估计是屏幕废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