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台矿龙1250w,好像当电焊机用了。关于12V单路OCP

楼主(2022-01-25):
这样看起来,功耗一大 1200w+以后,单路的12v ocp似乎很有必要了。
按网上的评测 巨龙1250w,要到800w才保护,按图中的接口每口按20ax12v(240w)算,4口满载才能超过800w.

网友:
第一张图中be quiet 1200w的12面板中的监控芯片wt7518正好可以监控4路。

网友:
矿机用的,多少收的

网友:
套上检测仪12/5/3.3 电压都有,pg 0ms,咦,风扇还可以不停的转,咋回事,年前用示波器看应该是监控保护了,怎么风扇还会不停的转,而且电压都有,原来是检测发现保护的之后,不停的ps_on,本来准备换监控芯片了,随手测了一下12v对地,0,汗。。。难道烧焦的座子短路了,把烧焦的座子清理干掉,就正常了。
1.检测仪遇监控保护之后,不停的ps_on似乎是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