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不正常的PWM信号

楼主(2022-01-26):
最近发现显卡的CPU供电问题,很难解决,,一个主供电芯片(电源管理供电IC)+驱动芯片(一般8脚)+上下管  产生CPU供电,,正常情况下,主供电芯片发出(0.4-0.7)V  pwm电压给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才会正常工作      但最近出现很多显卡  主供电芯片发出1V以上PWM信号,1V以上是不正常信号,,导致驱动芯片不工作,上下管G极没有电压,,产生不了CPU供电主供电芯片产生不正常(1v以上)的PWM信号,是什么原因?供电  EN  都正常呀,,究竟要检查什么脚位?频率设定脚?电流检测脚?真头晕
出现最多这种问题的主供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都是NCP81174和NCP81276
哪位大神解决过这样问题,,求指点下

网友A:
核心有没有短路等,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如果是笔记本主板,bios故障也会不出CPU主供电,但能出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有没有短路等,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如果是笔记本主板,bios故障也会不出CPU主供电,但能出vccsa。

没有,核心没短

网友B:
信号幅度过大,是负载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幅度过大,是负载轻了?

不知道,只知道CPU电源惯例芯片发出1.5V的PWM信号,正常是0.4V的

网友:
阅读了,参考一下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我也晕了,思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