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有一个黑点 算不算A+屏

楼主(2022-01-26):
原来笔记本的屏 是TN屏 发白 分辨率又底  不好用  找了几家卖家 买到一块1920X1080的屏  刚装上 只显示LOGO 进系统黑屏  在BIOS里设置了下  可以显示了 然后测了下屏幕  有一个小黑点  就一个 算不算A+屏呀

网友:
不知道应该算

网友:
不算
A+屏无点无线
A-屏有点

网友A:
看到任何问题,都不算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任何问题,都不算A+

为一个点 换货 觉得有点麻烦

网友:
有点,有线,有压伤,都不算a+屏

网友:
肯定不是了,完全无瑕疵的才算

网友:
A+是完美无点无线,包括隐藏点线也没有,有的话就不选A+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