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IO里到底有没有程序

楼主(2022-01-26):
小米笔记本不开机检测发现3.3v ldo电压短路 接着烧机

IO发热,拆掉

阻值正常,电压也正常

担心IO有程序买了个料板

装上验证IO内部,刷空白文件,照样可以开机,确定IO内部没有程序

开机正常 在视频平台搜索“东风笔记本维修”看完整视频版

网友A:
我只知道淘宝卖芯片的不可信。有些EC内部根本无需也无法刷程序,他们还是谎称带程序,高价卖剪板或刷好程序的给你。其实买便宜的换上就能修好了。

网友B:
会不会开机以后又从BIOS自动下载数据到EC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开机以后又从BIOS自动下载数据到EC了呢。

没错,是从BIOS芯片里面下载的,IO本身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是从BIOS芯片里面下载的,IO本身不带程序。

感谢分享,谢谢师傅。

网友D:
3V线牲短路,换EC,不过小米Ec程序咋涮呢?望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线牲短路,换EC,不过小米Ec程序咋涮呢?望高手赐教。

视频里有刷程序的过程

网友:
宝贵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没换过,不过BGA的IO 价格高

网友E:
刷EC的神器怎么购买到?

网友:
这种应该有程序吧

网友:
你这个编程器那里有卖呢

网友:
… io有没有程序

网友:
不带程序 主要是这种BGA的EC料板上好的概率高 你要是单独买百分之98都是坏的 只要是BGA封装的 我基本都是买料板 之前单独买芯片 没见过好的

网友:
清空了能用,其它型号拆机带程序的不一定能用

网友F:
我个人观点,ec其实是有程序的,你可以做个实验,很简单,你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开机了,直接进bios看ec版本号做个记录,然后你去刷个南桥bios再去开机看下里面的ec版号,应该也变了,其实就是说明了不是说ec不带程序而且他通电之后会从主程序载入到ec内部,你以为是不带程序而已!

网友:
太可怜了考虑考虑

网友G:
土耳其编程器 中国没货的

网友:
这编程器看着挺强大

网友:
Ec是单片机,没有程序怎么运行,只不过新的也已经固化程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淘宝卖芯片的不可信。有些EC内部根本无需也无法刷程序,他们还是谎称带程序,高价卖剪板或刷好程序的给你。其实买便宜的换上就能修好了。

对,本来没程序,还多收你十几块钱

网友H:
我在B站上看到你发的视频了!哈哈

网友I:
问一个题外话,您拍的很清晰,用的什么录像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B站上看到你发的视频了!哈哈

好几个平台都有,B站跟别一个网站从一开始就有,最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个题外话,您拍的很清晰,用的什么录像设备。

看的很清楚的是显微镜下拍的

网友J:
是你,我看过,红色乌克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小县城, 还没见过小米笔记本呢

网友K:
视频有刷BIOS 介绍马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你,我看过,红色乌克兰

在哪个平台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视频有刷BIOS 介绍马

有个IO程序的过程

网友:
应该不是说没程序,而是装个空的上去就可以。ITE我在宏碁A315上试过,清空后能正常触发,但是如果写别的机器的EC程序进去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土耳其编程器 中国没货的

这是Vertyanov编程器,俄罗斯的。
土耳其的是SAS,据说是抄 Vertyanov 的赝品。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看了一下评论,也觉得是这款IO是可以不带程序更换的,而不是没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EC的神器怎么购买到?

好像是809h?

网友:
小米笔记本还没修过,下次注意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观点,ec其实是有程序的,你可以做个实验,很简单,你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开机了,直接进bios看ec版本号 ...

很有道理,杂牌海尔T400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