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换完桥没声音

楼主(2022-01-26):
接手一台V星游戏本,底壳没有标签型号,看了下主板版号是MS-16R11原故障是不触发,上家加焊南桥,到我手上直接换了,机器可以开,并且买了原厂BIOS,亮机速度正常了,进系统各大功能都正常,首次进去声音也是正常的,重启之后就没声卡了,后来我就刷的原机BIOS 一样,刚刷第一次正常,重启就没了,系统后来也重做了,也一样!!驱动没有打官网的,因为没有具体型号,底壳标签没有,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具体啥型号!!!!

网友:
没焊好吧…………………………

网友:
有可能内存坏了....................

网友:
在BOIS中能看到声卡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只能再换一个了

网友:
看硬件声卡还在不在 不在换了

网友:
声卡硬件还在就查声卡条件 如果声卡条件满足 再换个南桥试试喽 不过感觉南桥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我上次暗夜精灵换完桥没无线网卡,后来加焊好了

网友:
这个考验功力,又看运气

网友:
打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声卡的话,请卸载驱动,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还是你碰坏了  啥东西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南桥没修过

网友(2022-03-04):
建议去打官网驱动!之前 有批台机主板 就是去年12月左右  驱动只能打官网的  其它任何打上去的 都是当时好好的  重启就没了

还有兄弟 麻烦看下消息 找你有点事

网友:
复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