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瀚士达 开机显示logo反复重启 上传备份数据

楼主(2022-01-26):
杂牌显示器 瀚士达 开机显示logo反复重启  板号jy27c_gv_r10.1
屏21.5
维修: 更换3.3v供电 2个16v220uf滤波电容故障解决
备份数据 瀚仕达E2203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瀚士达的21.5数据  板号是RTD270CLW-R10.1 和这个不同 不通用 测试刷了可以显示 开机按键不好使

网友:
没有备份原BOIS?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好多机器都采用这个板子,直接1117旁边俩电容换了就行,时间长了烤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