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T硬盘求助

楼主(2022-01-26):
东芝3T硬盘求助 主轴电机电压0V ,+5V和+12V供电正常 几个电感供电正常,电路板边缘处少量进水,线路已处理无断线,通电无寻道声,电机无动作声 ,是哪里的问题,中间大的主控芯片有温度,左下角芯片一点温度没有,周边供电正常,查询得知是主轴电机的驱动芯片型号为OA73080,是不是它坏了????还是固件的问题???

原来的盘,电路板边缘有过少量进水,腐蚀断线已处理,通电各电感电压感觉正常,通电磁盘无转动声,主电机的四个触电有0.43V电压,主控芯片温度感觉正常,磁头触电有电压,想给这个盘换个同型号的电路板试一下,网购了两次同型号的主板,裸板通电测试主轴电机4个触点也只有0.43V电压,即使换上原主板的BIOS,安装好了测试,主轴4个触点电压依然是0.43V电压,硬盘无转动声音,是网购的板有问题,还是硬盘磁头卡住了,没有无尘间不敢开盘,请贵人指教????

网友:
磁头卡住了电机也会转的,只是有滴滴地时钟声音,如果ROM 都换了,那还真有可能是电机坏了。

网友:
还有你问过卖板的了吗?有些ROM 在主控上面的,所以你换了后如果程序不对,也是不会驱动电机转动的。

网友:
买来的硬盘主板,即使不换原板的Bios 裸板通电测试硬盘主轴电机电压也是0.43V 我觉得这个电压应该太低,不足以驱动主轴电机的转动,我测量了其他正常硬盘主板的主轴电机驱动电压都在至少2V以上,有的在3.0—4.0V的范围,还是觉得买来的硬盘主板有问题,原硬盘没有磕碰过,没有过流过压的情况,主轴电机在盘体内部,测量电机4个触点连接的内部线圈没有断路的情况,不应该轻易损坏的,不知到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