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成功一台隔离保护笔记本】这

楼主(2022-01-26):
【维修成功一台隔离保护笔记本】这台笔记本很老了,都是去年断断续续买了三台,因为以前搞坏了一台(我以前发布的有),这两天又拿起来修,没想到还能修出来了,真是兴奋+感动。过去一段时间研究了很多次就是找不到具体原因,今天终于大功告成了,废话不多说,之前最主要的就是卡在了R504上,图一,因为这是一个分压电阻,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电阻,所以就一直测量R145,图二,因为知道这个145肯定是一端直接接地,就在这里转来转去的量,而且在路测量这个145都是短路状态,不知是什么原因,测过Q34也没有短路,所以没有多想,图三,也换过Q79,图四,R145也是换新的。今天我在上电的时候Q34的G极怎么也降不下来,一量就是16V,心想怎么分压这么难啊,实在没招了就从另一块主板拆了这颗MOS管,图五,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上电,一量正常,3、5V也出来了,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想想这一年多来,哭的心都有啊!

网友:
牛人。不用三板斧就能搞定

网友:
无待机电流就先检查隔离保护管是否开启 保险是否坏

网友:
没有待机电流,那还要从最开始查

网友:
老机器了, 还修吗

网友:
原理应该大同小异,学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基础,再说了拿新的练手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奢望。

网友:
楼主可以细讲一下这几个元器件是怎么跑电路的吗,小白看不太明白。Q34是不是低电平导通?q79 q78拉低Q34的G级?使19V通过?

网友:
我大概理解一下是MOS管击穿损坏了,对吧。

网友:
这机器确实比较老了,不过修好就是收获。

网友:
刚看到图纸以为苹果,原来是IBM

网友:
楼主,q78,q79是否导通,q34的g极都能通过r145,r143分压??

网友: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维修思路很重要的

网友:
q34软穿  gs击穿所以降不下来

网友:
我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是这个Q34好像又坏了,测量他的G极的时候电压在不停的变化,我拍个视频发上去。

网友:
一看就是T40 T41  或者T43 的板子,那时候换屏好贵呀,05年1000多

网友:
这机器比我年纪都大,

网友:
是的,这台是T42。虽然比较经典,但是我这里收了几台现在让我搞得一台也没有完整的。目前装起来了两台都能进系统,但就是上不了网,刚开始用网线还可以,但是两分钟就连不上网了,现在用什么都连接不上了,敢问师傅是在哪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