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潮7000 开机无反应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2-01-26):
BQ24780S 28脚主供电有20V    24脚6V  25脚5.7V    6脚2.6V  其他都是0V    接不接锂电池都是一样    请指教24780S 的工作原理 和条件

网友A:
补充:这款主板  是不是锂电池用完没有电压  是不是会影响BQ24780S工作

网友:
这机器上次碰到台进水的

网友:
是不是系统供电芯片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无待机电流检测公共点有电源电压吗?无。检测隔离保护电路是否MOS是否没开启

网友:
可能芯片坏,可能后级有短路引起芯片保护了

网友B:
看主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可以可以,真心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CPU后面电容短路没。

网友:
24780这个芯片在很多联想和asus的主板上,不接电池的话会不过隔离

网友:
这板子通病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这款主板  是不是锂电池用完没有电压  是不是会影响BQ24780S工作

我昨天遇到个Y7000, 公共点电压只有0-3V跳动,装了电池就正常了,你要排除下电池电压正常不  也是24780S

网友:
这个位置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BQ24780S故障率好像还挺高啊

网友:
学习一下,涨点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这款主板  是不是锂电池用完没有电压  是不是会影响BQ24780S工作

电池坏可能不过隔离

网友:
问题一样解决了吗

网友:
5脚是不是应该有19.7v

网友(2022-05-25):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接上电池来试一下

网友(2022-12-09):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23-02-23):
我这里有个HP 的  DA0X**B8F0  也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单适配器不行 VCC有+19 V;
ACDET是否有3V  REGN是否有6V
ACOK/ ACPRN  3.3V电压;
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主供电是否有短路

人家已经说了28脚主供电有20V了你还说这个看有没有主供电

网友:
这板子电容短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这款主板  是不是锂电池用完没有电压  是不是会影响BQ24780S工作

你这个可能是短路了,电池电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