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550M BAZOOKA MS-7C95 2.0开机速度超长、BIOS无电压风扇监控信息维修

楼主(2022-01-26):
故障现象:1、开机到亮屏需要1分钟。2、电压与风扇监控缺失。3主板自检CPU长亮(开机后也亮)。

维修过程:刷BIOS、更换IO、无效果。

解决方法:发现IO左侧是W25X20的ROM芯片,控制IO。找料板更换后问题解决。

维修期间用速龙200GE可以点亮主板,但是找不到硬盘,刷BIOS也没用,维修好后也找不到硬盘。
查阅CPU支持列表发现550主板不支持1代2代锐龙和速龙。换了块R3 4300G后可以检测到硬盘。
附IO控制程序:

网友:
就是涮bios亮机加快,不支持锐龙3代以前cpu喽。

网友:
不知道官网有没有这种控制程序下载,没有的话,特别麻烦。

网友:
es的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