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6P-GX-A2的显卡有两种版本,黄可代绿吗?

楼主(2022-01-26):
手头上就只有黄色料板。

补充内容 (2022-1-29 18:30):
最后把所有显存全换了之后,修好了。

网友A:
应该是不行。小心换上后变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小心换上后变烧鸡

谢谢回复。

网友B:
型号一样就行 不用管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一样就行 不用管颜色

谢谢师傅。

网友C:
可以的 黄色的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黄色的旧版

谢谢师傅!

网友D:
显卡核心一样,只是生产批次不一样,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核心一样,只是生产批次不一样,可以直接代换

谢谢回复。已经换上了,不过故障没解决,打上驱动死机,本来打算跑mats,刚启动到mats命令行就死机了。最初始显卡确定是坏的。

网友:
一样的东西

网友E:
都是15年产的,应该是厂商不同,所用的基板就不一样!都可以用的!记得用无铅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15年产的,应该是厂商不同,所用的基板就不一样!都可以用的!记得用无铅珠!

谢谢师傅,有铅坏的快是嘛。

网友:
型号一样就行 可以

网友F:
两个是一样的 可能封装批次不同罢了  奸商会告诉你 绿色是改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是一样的 可能封装批次不同罢了  奸商会告诉你 绿色是改良版

,谢谢师傅。

网友:
我有全新原装的卖

网友:
一样的,没问题

网友:
最后把所有显存全换了之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