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10s -14isk,板号:LA-D451P 1.0电流0.6不显示

楼主(2022-01-26):
今天一台联想ideapad 310s -14isk,板号:LA-D451P ,上电电流没有跳变,拆出主板,在网上找了几个BIOS,刷上故障一样,后来换了个内存,4代4G,电流有跳变,像是显示了,但屏还是没有反应,后来插HDMI,外显可以显示,换回原机的内存,外显也可以显示,但内显的屏就不是显,连暗屏都没有,换了个屏,还是一样,量得屏供电19V有的,EDP HPDR没有电压,DISPOFF没有电压,按线路跑这个开启是从EC出来了,屏线也量了,是好的,高手指点一下,会是什么问题,谢

网友A:
edp hpd不插屏有电压没?这个屏检测,插和不插电压应该有变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p hpd不插屏有电压没?这个屏检测,插和不插电压应该有变化吧

不插也没有电压的,为0,刚才量过了

网友:
先查查EC的条件吧!

网友:
要不刷回原机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暗屏

网友:
背光供电正常,屏幕供电,屏幕开启,休眠信号

网友:
直接换CPU吧,我修过一模一样的故障,嫌换U麻烦,我直接换主板了,还在这放着呢换下来板子

网友:
看错了,我的板号和你的不一样,失误失误

网友:
cpu集显问题多集成u5代最多这问题

网友:
对地 测量屏是否有短路

网友B:
dispoff #不就是display off?这个低电平就触发关闭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poff #不就是display off?这个低电平就触发关闭屏幕

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C:
加焊cpu试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cpu试下,可能有惊喜

看错了,我以为and cpu

网友:
      测阻值没

网友:
这种U 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U 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U 吧
应该是U坏了

网友:
除非有拆机的,不然6代的U也不便宜阿。

网友:
屏3V供电有吗

网友:
5代单U坏的多,加焊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是CPU里面的桥坏了。

网友:
你好,看到你之前维修过荣耀笔记本NIR-WAQ9HNR,我的充电口线断了,找了很多家都修不了,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2023-12-12):
EDP HPD这个必须得有 才会有3.3 屏幕都没检测到 怎么显示呢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时序挨个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