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在没有CPU 输出时L8001位置的对地阻抗是多少? 目前我量到的是0....

楼主(2022-01-26):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在没有CPU 输出时L8001位置的对地阻抗是多少?
目前我量到的是0.0003

网友A:
撬开电感再量,如靠近cpu为0.0003,拆电容,如果一直不变,多半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开电感再量,如靠近cpu为0.0003,拆电容,如果一直不变,多半cpu挂了。

一樣是0.0003

网友:
現在的CPU阻抗值都是很低, 有沒有哪位大老手上有相同的主板,可以協助量看看呢?感謝!!

网友B:
89代怎么也会有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代怎么也会有2左右

所以这cpu电压没有短路?

网友C:
加一个0.5的电压上去,电流超200基本确实cpu坏

网友:
这个维修指导后面的数字就表示二极体值吧

网友D:
看不同CPU一般是冷机和热机差异很大,2.6-4.5

网友E:
CPU的话小于1的二级值和阻值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0.5的电压上去,电流超200基本确实cpu坏

我们没有用供电源器,所以沒有辦法可以提供0.5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同CPU一般是冷机和热机差异很大,2.6-4.5

我们是在冷机状态下量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的话小于1的二级值和阻值肯定不正常。

所以看哪位大师手边有相同的主板帮忙量看正常的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cpu二极体值没这么小,最少也有个3-9吧

网友:
cpu铁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