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34换CPU飞线刷BIOS

楼主(2022-01-26):
苹果A1534板号820-00244-08原故障是通电无显,加热CPU后能正常,但是过段时间又不行,所以决定更换CPU,没啥技术含量,考验的是师傅手工,有一个关键点是如何判断CPU焊锡已经融化,可用镊子触碰旁边的柱子,能动就OK,放上CPU加热后千万不要触碰CPU,很容易引起短路。

更换完CPU后可以开机,但是不认硬盘,要刷bios解决,座子太贵买不起,飞线刷,BIOS芯片U6100的14 16 18 20 19 17 15 13 对应普通BIOS芯片的 12345678

直接飞线编程器是肯定识别不到的BIOS芯片,我试过了好2台都不行,解决方案如下,拆掉bios相连的电阻R6122 R6123 R6130 R6121 R6131和U6101,我试过只拆电阻不行,最后拆了U6101才能识别芯片,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下,只拆U6101不拆电阻看能否识别到,记得给BIOS芯片贴上隔热茶色胶。

刷完BIOS后能认到硬盘了

最后再附上bios,适合820-00244-a和820-00244-08,更换CPU后刷,试过了100%OK的

网友A:
为啥换了CPU就不认盘了呢

网友:
这个换了也用不了好久! 报废

网友:
感觉大修  用不长啊

网友:
这种机器回收都不想收,就是个不定时*WF词语*

网友:
一直没敢动CPU,现在好多机子都板载U坏

网友:
不是老手不愿意去动,风险太大,还怕有其他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这个板的散热不好,怕换了还没有过保又坏了。

网友:
板层,换u跟加焊差不了多少

网友:
敬你是条汉子!

网友:
网上牛人那么多,怎么没牛人改个散热带风扇

网友:
我这边换了一个桥和cpu集成的,一拆就变形真难搞,有没有大神给个建议亏了不少钱了就这种cpu

网友:
焊接最大温度是多少?

网友:
学习了,有些U焊接不能轻易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换了CPU就不认盘了呢

跟你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估计是苹果里最短命的机型。就知道他的问题了。哎。

网友:
刷过两台1534解锁,去淘宝买了那个编程器转接座子然后用CH341刷好了,还刷了两次

网友:
是不是wi系统才要刷bios,苹果系统因该是不要刷的。

网友:
本人试验确认此法可以完美解决,切记散热不能只打硅胶,用散热垫不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都是不认硬盘

网友:
我换了U,出现问号一闪一闪,是不是识别不是硬盘。

网友B(2022-03-01):
这个贴应该说明一下,刷BIOS的时候加个外电3.3V,才能让人刷成功

网友:
这破机器,只怕换了也撑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应该说明一下,刷BIOS的时候加个外电3.3V,才能让人刷成功

对的,需要外接3.3V

网友(2022-04-13):
太精密了,容易坏

网友:
这块U坏都是换板,换U温度设多少

网友(2023-03-03):
这CPU太难植了

网友(2023-09-29):
这个飞线的技术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