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上次那张b550主板继续搞起

楼主(2022-01-26):
此板是联想忍7000主板,前天发帖说没有bios芯片,然后自己装了一个上去,联想官网下载了bios,解压出来居然有两个,我刷的日期最新的一个
问题来了,不插内存或者内存只插ac槽,倒数第四针是有3.3v电压的,但是不跑码
内存插bd槽后倒数第四脚会没有电压,而且扬声器会报警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5系,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PCIE插码卡本来就不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E插码卡本来就不跑

插内存后报警,无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C:
先查管内存电压的芯片,
待机电流正常不?

网友D:
留一手的主板仔细排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一手的主板仔细排雷

网才查了一下,b550不支持锐龙一,等发将金了我买个新的cpu再试试,说不定主板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管内存电压的芯片,
待机电流正常不?

不装内存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来人啊,5系主板是不是不支持锐龙一代呢?专门买一个u的话不划算哦

网友:
我就说让上家给扣了,还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内存后报警,无电压怎么回事

应该是不支持 所以保护程序不给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管内存电压的芯片,
待机电流正常不?

台式不用查电流吧,不插内存条电压都正常

网友:
二修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