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22-01-26):
以下是维修过程

接到手的时候发现有进水痕迹
清理干净以后发现没有待机

换了7095电感以后有3.42v了
插电以后电源灯亮了,接屏测试发现可以开机了

以为好了就放一边充电了,
充了几个小时再按开关没有反应了

此时电源灯是橙色,拆机又检查了几遍没发现问题,
3.4v有,8.16v也有

拔掉再插电源灯就不亮了,但是电压都正常
用电池也不能触发

我发现小板不接J9500主板排线,
电源头中间脚没有电
接了排线以后有3.3V,橙色灯不亮,待机正常

没有思路了,
苹果的没怎么修过,
请问大神们这个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小板坏了吗?但是小板没有进水痕迹,麻烦给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找电路图和点位图 慢慢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电路图和点位图 慢慢查找

参考船长的时序图测了,待机和公共点电压都正常

网友:
检测EC待机条件

网友:
直接干EC      就行了

网友:
路过,蹭个下载分  路过,蹭个下载分路过,蹭个下载分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呗

网友B:
已经修好了,说一下故障点给大家参考。换这个保险,拆掉这个没用的座子就好了

网友:
仔细检查EC 的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很明显是复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复位短路了

没看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说一下故障点给大家参考。换这个保险,拆掉这个没用的座子就好了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苹果电路确实不好修,新手有压力,只能慢慢来

网友D:
那是什么保险呢?没看到什么座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什么保险呢?没看到什么座子啊。

评论里标出来了啊

网友:
LJL搜我欧缇丽就来咯哦哦LJL路来来咯图咯哦图咯墨迹L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