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芯片吹坏

楼主(2022-01-26):
板上的电源供电芯片好的 吹下来装上就凉了 我在想是不是没焊接好在从焊接 重复了几次都一样 看焊接都很好啊 难得是温度高了400左右温度焊接 这次彻底废了一板 通电烧了行多地方啊 各位大佬你们是如何焊接 怎么控制温度 学点经验

网友A:
上焊台啊,或者吹下来换有铅的底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焊台啊,或者吹下来换有铅的底锡

小心片没必要焊台吧

网友:
风枪要旋转,不要吹着不动,400度温度都不高,我一般500,风力100,快克861X

网友:
整个焊台改有铅拖一次  就可以了。。

网友:
等我看看淘宝是啥焊台

网友:
焊不好就先整板子加热 再用风枪

网友B:
焊完了不放心就配个显微镜 看看引脚

网友:
没焊好,有脚位虚焊

网友:
hp z6 g4主板?

网友:
估计没有焊好导致的

网友:
500度 秒取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有连锡,通电烧的,小芯片我一直500度也没吹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完了不放心就配个显微镜 看看引脚

这种封装的引脚在下面显微镜是看不到的

网友:
小芯片还没发现吹坏了,风枪不要停住一直吹同一个位置

网友C:
一般是虚焊,导致上管g极悬空,然后19v直通3v,5v,这样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虚焊,导致上管g极悬空,然后19v直通3v,5v,这样很危险

是的 用放大镜看 都是焊接得很完美还是翻车了 我应该测量一下 主办的锡也很难焊接吹好久

网友:
qfn芯片我风枪开500度都吹不死,一般没那么容易吹坏的,你估计吹的时间太长了,要不然就是虚焊了

网友:
上电烧。肯定没有焊好蛮。就是坏了也不会烧别的。

网友:
室温比较低需要整板先预热几分钟然后风枪400很轻松拆卸。

网友:
吹的时间不能太长,尽量十秒钟内吹下来,吹久了容易吹爆

网友:
不能锡吹不化,但是一直给芯片加热

网友:
在芯片上用烙铁拖一层有铅的锡 上焊油 容易焊接 焊接后注意脚位有没有空焊

网友:
显示温度不一定是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