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疑难杂症,GPU-z读取不了Gpu频率,跑分低

楼主(2022-01-26):
蓝宝石7950显卡,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GPUz核心数据异常,鲁大师跑分低于正常值几万分,这种情况该如何入手维修?

网友:
装显卡驱动!装不上就送修

网友A:
3G的显存?估计有一路不行!

网友:
你刷错了bios?没有核心频率没有显存频率

网友B: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试

已经试过了,不行才上来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的显存?估计有一路不行!

这卡本来就是3g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