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点开机有反应,但瞬间短接会秒掉电,短接0.3秒以上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2-01-26):
待机条件都有,可以重复触发。测试后发现io给南桥的跳变有,掉电原因是slp-s3在点开机瞬间高电平然后瞬间变持续低电平导致断电

网友A:
看看slp-s3除了ec还给到哪里,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B:
查供电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供电先

待机条件全有,能触发,但要开机进系统就不能只是碰一下插针,要一直接触直到开始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slp-s3除了ec还给到哪里,看看是否有短路。

短路没有,slp s3通过导线直接进ec,没有别的东西在中间。如果短接插针直到开始跑码是可以进系统的,但只是碰一下就瞬间掉电

网友C:
需要芯片的维持,这个,可能是EC芯片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芯片的维持,这个,可能是EC芯片坏吗?

有可能是?我把3.3阻断,把5vsb拉到插针上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芯片的维持,这个,可能是EC芯片坏吗?

更换ec后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