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集显主板 风扇报错,自动关机,已解决。

楼主(2022-01-27):
遇到一台联想E49A笔记本电脑。
电脑问题:风扇报错,过一会自动关机。

拆机后刷BIOS还是一样,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购买风扇还是报错,自动关机。
打开图纸找到这个主板的温控芯片EMC2103

万用表测量3D3V_S0供电都正常,

周围电阻都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8、9脚的对地值无穷大,正常应是600-800,
更换相同型号温控芯片后8、9脚对地值正常700多些,通电测试问题还是一样,
打开图纸查8、9脚是去往EC的数据脚,中间经过一个复合MOS管:Q2701

经测量1、3和3、6脚都有3.3v,想着没有坏,到最后想着是EC的问题,准备换EC的都准备好芯片了,心里想到先易后难
先把Q2701代换后还不行再换EC,把Q2701更换后通电测试,发现不报错了,EC也不用换了。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
上个图(电路图和板子照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