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没CPU 电压 刷BIOS有用不

楼主(2022-01-27):
(无正文)

网友:
多半没用   你看看  供电阻值

网友:
先刷一个试试啊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没Cpu供电查芯片条件啊,这个机器还是个通病机

网友:
往前查,总线sa供电都要查,前面的正常了才会有cpu供电,bios参与不到这里来

网友:
被人动过可以刷,没有动过是这个机率的小

网友:
按照条件来差吧

网友:
先对着cpu供电的条件查一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吧   你测测 检查不出来啥问题再搞bios

网友:
同行2修板 维修过CPU芯片,EC,充电芯片, 我刚干了南桥 显示了  键盘不能用  背光不能用  电池不充电 ,桌面插电源一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