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V30 Pro手机时显时不显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27):
华为荣耀V30 Pro手机时显时不显故障维修

  大家好:欢迎观看迅维案例分享,今天我们来讨论荣耀v30pro的维修思路。

  机器型号:华为荣耀V30 Pro

  客户描述:手机偶尔不显示

  测试结果:手机开机有显示,背光不工作,按压主板会偶尔工作正常。

  故障分析:导致故障的原因,应该是某个元件出现虚焊,重点检查屏幕连接座子及相关线路元件。

  打开鑫智造软件,找到荣耀v30 Pro标注图,找到屏幕连接座子。

华为荣耀V30 Pro手机时显时不显故障维修 图1

  打开荣耀v30 Pro点位图,找到屏幕连接座子,并依据点位图的阻值数据作为参考,进行测量。

华为荣耀V30 Pro手机时显时不显故障维修 图2

  测量发现连接座子的MIPI总线数据异常,测量与其相连的电感另一端,发现阻值正常。故障应该就在电感上面,对MIPI总线相连电感进行重新焊接,故障修复。

华为荣耀V30 Pro手机时显时不显故障维修 图3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李工)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电感有点歪了

网友A:
mipi总站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pi总站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点位上有标注,买迅维出的鑫智造软件,里面有详细的型号以及对应的参数,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

支持 反对

网友:
电感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pi总站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根据通往的地方判断,通芯片的一般400参考范围,帖子的是mipi总线,mipi总线组织具有对称性可根据通同双排电感的另一条线路判断对应组织

网友:
估计是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