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惠普HP 6460B两个usb口都坏了…看图纸检测不出问题

楼主(2022-01-27):
图片中的CN5045  CN5023都坏了,查不出哪里有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师指点下

网友A:
你这图纸模糊的.....3.0的是吧 改个2.0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纸模糊的.....3.0的是吧 改个2.0算了

怎么改2.0 呢

网友B:
对直接改2.0把 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直接改2.0把 别折腾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最羡慕你们这些维修大佬

网友:
2.0,供电接地,两根数据线就ok啊

网友:
两个都坏 要么是线路问题 要么小板排线没插好或者腐蚀 或者排线问题 或者你排查得不完善

网友:
把3.0的线都断开,就是2.0了

网友:
看图纸仔细点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供电,信号啥的,和维修其他位置差不多感觉

网友C:
电压正常吗  ,数据对地 正常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吗  ,数据对地 正常吗

没有电压 但是我另外加电压 也没反应,估计是主控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吗  ,数据对地 正常吗

2.0的usb口正常使用,测量 3.0这边没有电压,尝试加电压上去 也没法识别

网友D:
两个都坏,电源你查了没有?

网友:
大佬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坏,电源你查了没有?

没有电到,用电源外接供电 usb口还是没反应,查不出问题…很多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