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2U 右边USB 音频输入 CF卡 小板USB不认故障求解

楼主(2022-01-27):
音频  CF卡槽经测试都正常,就USB口无反应

网友:
看看其他usb口正常不正常,测中间两根到桥的数据线还有5V供电

网友:
根据普通主板维修经验,测量5v正常的话,拆掉6脚试试

网友:
测量USB 阻值和供电看看

网友:
这个你只要对着点位测试小板的主板接触全部引脚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