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电饭煲 电源板 不启动

楼主(2022-01-27):
奔腾电饭煲 电源板  通电不启动  viper12a 方案   5678脚位有350v   123脚位有2.38v   4脚位有2.7 v  测试周围原件基本正常
请教大神 什么原因 和故障  代还过viper22a故障一样

网友A:
我之前家里的奔腾智能电饭煲不通电,拆开看就是电容降压产生5V还是12V忘记了的待机,供电脑板工作和驱动继电器。更换600V涤纶电容解决

网友:
4脚位有2.7 v的电压不对..............

网友:
4脚为VDD:电源引脚,用于给芯片内部的控制电路提供电源,同时它也与漏极高压电流源相连。为了保证电源更为可靠,其起动开启阈值(典型值)应为14.5 V,并应在8 V时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家里的奔腾智能电饭煲不通电,拆开看就是电容降压产生5V还是12V忘记了的待机,供电脑板工作和驱动继 ...

大小容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