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pex

楼主(2022-01-27):
刚量了13/14阻止800左右,测量16组电容发现大部分200左右,有的000。核心虚焊可能性大还是电容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A:
000大概率核心挂了吧。不死心就把核心拿下来测对应点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大概率核心挂了吧。不死心就把核心拿下来测对应点位看看。

没有挂已经认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0大概率核心挂了吧。不死心就把核心拿下来测对应点位看看。

这个rx460显存测试命令咋输入能教一下吗

新人不会我用核显测

网友:
没明白,你隔着电容,测量阻值? 还是在电容上端测量对地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rx460显存测试命令咋输入能教一下吗新人不会我用核显测

我默认你的意思是测的电容近核心端对地的阻值哈。

如果是0(短路)那核心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是第0组pcie信号有问题可以接个x16转x1的延长线试试,也可以用胶布把其他的pcie信号绝缘。

认得到卡不代表核心没挂。

显存测试命令论坛里有啊,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默认你的意思是测的电容近核心端对地的阻值哈。

如果是0(短路)那核心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是第0组pcie信号有问题可以接个x16转x1的延长线试试,也可以用胶布把其他的pcie信号绝缘。

认得到卡不代表核心没挂。

显存测试命令论坛里有啊,你搜一下。

好的谢谢,那个rx460和560他的16组阻止是不能判断核心是否好坏的,昨天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