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63 代码43故障

楼主(2022-01-27):
一张技嘉1063 到手显存短路,拆了两个显存后一个上管后,不短路了,更换了相同 的显存和上管后

现在是进系统代码43 能识别到显存型号,但是显存大小和位宽无法识别
其它参数都正常
BIOS 刷了VGA网站能下的都刷了,BIOS芯片也换过
mats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下管两个也换了
显存IC 买了两个回来,换上去都不出电压,换上原来就出了。。
显存的波形感觉不太一样,不知道正常不?
还有这个卡的金手指12V和外置12V居然是通的。。。。

网友A:
显存短路,九成核心挂。

网友:
显卡正面图片

网友B:
显存容量0,如果换了显存了,那就应该重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短路,九成核心挂。

一天到晚干核心,早晚累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容量0,如果换了显存了,那就应该重装驱动

显存换过了,卡也在两台机子试了,都是同样问题,现在的卡就是两个12v通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在影响

网友C:
这个卡的金手指12V和外置12V居然是通的, 是的,这个卡就是通的,我这儿有N片都是核心完蛋的,你如果确认是显存短路了,那为啥换上显存就没电压? 没明白你的表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的金手指12V和外置12V居然是通的, 是的,这个卡就是通的,我这儿有N片都是核心完蛋的,你如果确认是 ...

这种卡就是通的吗?没修到过呢… 显存电压是出了的,我是说换的显存电源芯片,买了两个新的换上去没出电压,原来板子上的就要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的金手指12V和外置12V居然是通的, 是的,这个卡就是通的,我这儿有N片都是核心完蛋的,你如果确认是 ...

显存坏了两个,都换过了,然后电压正常的,mats也是正常的,正常亮机,打上驱动就代码43  gpuz没显存容量

网友E:
mats 显存频率拉上去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ts 显存频率拉上去再测

测不了,报818,换了几个版本都是,以前也修过一张技嘉也是测不了,不知道哪里姿势不对

网友F:
显存的电压没有你怎么扫MATS??梅看懂你表达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的电压没有你怎么扫MATS??梅看懂你表达意思。。

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坏了两个,都换过了,然后电压正常的,mats也是正常的,正常亮机,打上驱动就代码43  gpuz没显存容量

显存是没问题的,测试MODS 的 94 和 178, 基本上,你这个GPU核心玩完了,你测试一下对地阻值,略微低了一些

网友:
搞不掂,留着下次修,找个机会搬板子看看是不是核心问题。或者检查显存检测电阻,就是分辨哪个牌子显存的电阻

网友:
很好 很帮 帮你顶一个

网友G:
多半核心还有问题,加焊核心试下,最好推一下,,,我上次修了块960的也是显存短路,还好只是管子烧了,换了管子可以亮机了,进系统花屏,发了两颗显存换上不花屏了,又变成打不驱动,代码43,显存测试了也没有问题,本来想放弃了,抱着最后试一下的心态,加焊推了下核心好了,我去,驱动打上了,跑分一切正常,客户拿走怕有半个多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半核心还有问题,加焊核心试下,最好推一下,,,我上次修了块960的也是显存短路,还好只是管子烧了,换 ...

好的,谢谢

网友:
估计只能留着当料板了,可以加焊一下核心试试

网友:
加焊下核心,不行就重植看看

网友:
代码43,显存MATS没问题的话,估计核心几率大。。你可以先测每一个显存测试点二极管值。我记得是470左右。。如果每一个值都差不多,估计核心挂了。。。。如果某个值不对的话你就替换显存试试。。。显存电源不对很大可能烧显存和核心。。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极致科技
请用心回帖!谢谢

网友:
代码43很可能核心问题,干了显存不行干核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