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原装数据线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原因在这里,一秒解决

楼主(2022-01-27):
苹果原装数据线充电提示“不支持此配件”?原因在这里,一秒解决

  很多果粉朋友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怪事,在给iPhone手机充电的时候,显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导致手机无法正常充电。遇到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手机问题,先不要着急送修!找到问题的所在,搞定问题很容易。尤其是第二种方法,操作简单而且还省钱!一起来看看吧!

一、使用了非原装的未经苹果MFI认证的数据线

  苹果为了保证iPhone/iPad的安全性,在原装数据线中内置了一块起识别作用的芯片,未经苹果MFI认证的数据线,也就是没有得到苹果的授权。在充电时,如果使用的数据线没有通过MFi认证,就会被iOS系统拒接识别,影响数据线的正常使用,未经认证的数据线就会出现“不支持此配件”。

  所以,最好是购买有MFI认证的手机数据线,可以有效的避免此问题的出现。

二、原装数据线为什么也会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

  明明是原装数据线,为什么还会出现“可能不支持此配件”的提示的情况,这是由于长时间使用,数据线接头处出现氧化的现象。苹果的数据线从左往右数,第四根线,用牙签刮一下,同样,另一面的第四根线,同样的也刮一刮,将氧化层处理干净,再充电问题就完美解决了哟!

  注意:如果是用镊子或刀片之类的工具,手上的力度不要太大,金属面刮得太薄可能会造成接触不良的情况。

  苹果的数据线是不容易坏的,如果你的数据线被用得惨不忍睹的话,除了数据线的质量问题,正常的使用习惯很重要。

  在充电时,从中间拔拽充电接头是很伤数据线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是捏住两头拔出,这样可以大大延长数据线的使用寿命。

三、外配问题

1、尾插充电口有异物

  尾插充电口有异物,导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不支持此配件提示,这个问题是最容易排除的。用牙签或镊子,把尾插孔里的脏东西、异物掏出来,就能正常充电了。平时要养成经常清洁手机接口的好习惯。

2、尾插排线损坏、充电/数据连插口虚焊接触不良,导致出现不支持此配件,直接更换尾插排线或单独更换充电/数据连插口就可以解决。

四、电源的控制芯片损坏

  主板损坏,这个问题需要专业维修人士来解决。iPhone充电显示不支持此配件,需要检测主板的电池座、尾插连接座、充电芯片、USB管理芯片,以及相关电路。主板充电问题,通常都是USB管理芯片和充电IC 损坏,尤其是USB管理芯片,是故障的高发区,一般更换USB管理芯片就可以解决。

  以上是iPhone充电显示不支持此配件的处理方法,你学会了吗?若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检测排查。

  如果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的6SP换了尾插出现一面可以冲反面不能冲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