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芯片炸啦不知道型号。老师给看看

楼主(2022-01-27):
咨询芯片炸啦不知道型号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炸裂的,型号需要很了解电源方案的大师才能初步判断出什么系列,准确到什么型号也不一定知道。不过我有个方法百试百灵(拆机的时候注意掉下来的那块,上面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炸裂的,型号需要很了解电源方案的大师才能初步判断出什么系列,准确到什么型号也不一定知道。不过我有个方法百试百灵(拆机的时候注意掉下来的那块,上面有型号)。

好的谢谢我看看还能不能早到那个残肢了

网友:
也可以考虑用OB2263,VIPER22A等改一下.............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芯片型号找到了pt2201

网友:
炸的nice呀

网友:
不知道型号真的很难,除非很了解电源相关 不然俺都是直接丢了,不敢乱上

网友:
累呀!10多块的适配器有必要维修吗?看来你那边闲着没事干,就算客户要修,直接买个新的规格型号大小主板套上去解决,总比你查资料买芯片速度快,当然你闲着没事干练练手维修也可以的

网友B:
用这玩意改,淘宝有卖的。极其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玩意改,淘宝有卖的。极其实用

这个叫什么名字

网友:
杂牌电源还要修啊?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多好啊,修的有时还不稳定呢

网友:
感谢论坛们的朋友,已经修好了。保险炸了,场管也击穿了,G极限流电阻和S极检测电阻也坏了。电源管理芯片自己查到了pt2201。都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