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厂家BIOS和编程器备份BIOS的疑问?

楼主(2022-01-27):
精英ECS代工的US45INE1主板厂家的OutImage.bin是8192KB,为何编程器备份出来的都是8193KB,多了1K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7457-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1427-1-1.html

网友:
可以用FPT刷编程器备份的吗

网友A:
多出来的部分是OTP数据。刷原BIOS芯片就把后部分多出来的删掉。如果是全新的芯片就把OTP一起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出来的部分是OTP数据。刷原BIOS芯片就把后部分多出来的删掉。如果是全新的芯片就把OTP一起刷进去。

OTP数据如何删除呀,我QQ2629293930,一起交流下,感谢

网友A:
你看你的编程器提示呀。选芯片的时候比如有 25Q64xx... with OTP,然后读数据,会提示你数据保存位置,一般加在主数据后面。用WINHEX打开,把末尾多出来的数据直接删除另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编程器提示呀。选芯片的时候比如有 25Q64xx... with OTP,然后读数据,会提示你数据保存位置,一般 ...

FPT能刷这编程器备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