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一张3090,望抛砖引玉

楼主(2022-01-27):
本人萌新,去年底才刚开始修显卡,大佬们见笑了。

一直看到30系尸体卡的溢价都嗤之以鼻。然而新年脑子一热堵了一张索泰3090 Trinity OC。卖家只说了不认卡。
收到显卡很新,由于不知道故障,先拆开打阻值,没有短路。在修理台上接之前收来的650w安钛克老电源直接上电(只有电源,测试机器不在这边),发现没有1.8v,已经在笑,心想修个供电还不简单。查了一会儿,甚至在U212飞线强开1.8V,最后发现,我用的电源太老,只有8+6,之前修的2080s,5700xt啥的8+8的都可以正常开,这张3090不行,两个8p接口的电流这张卡都要看,不对就保护关断。

于是插二奶机上,设备管理器里没东西。进Linux,lspci -v出来的信息除了设备id其他看着都不对。夹上SPI(注意要用1.8V的)烧录器把BIOS读出来,跟Techpowerup上的几个比都不对。于是烧了一个进去。

现在Linux进去lspci -v的信息对了,尝试进windows,竟然进去了,驱动也打上了,然而一跑测试就黑屏死机,应该是恢复原始故障了。不知道上家刷了个什么鬼BIOS。重启之后卡b2,偶尔又能进去。

换集显,试了俩论坛里说支持3090的mats都不太灵,要不说mods版本需要更新,要不说kernel版本需要更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主板、U不兼容(X570+5600G),b站的Easymats说不支持3090反而能扫,所有通道都没问题。默频mods测试跑了几个也没跑出问题。显存超一点跑mods会报E组显存EDC错误。

又进windows,尝试降频跑测试,同时开着HWiNFO看整张卡功耗,发现从来没超过过300w,这张卡可是350w TDP的。跑mods测试时,我墙上也插着功率计,单卡功率不超过250w,遂怀疑供电问题。

于是把卡又拆出来。对了,之前修的卡,包括2080ti,我按个小散热器上去拿个140对着吹,跑个测试都是没问题的,这张卡不行,开机一会儿就过热保护了,主板跑完自检进到系统就不认卡了(已经断电了)。拆出来之后查E组显存附近的供电,给我看到问题了。这儿有一相有断线。这是电感出来回去反馈的,进电源管理、电流监控等。

来张大图。

补好线之后,直接进系统,折腾了一会儿驱动之后,甜甜圈直接跑到350w。

挖他一晚上看看稳定性了。

对了,这里分享一个小技巧,能进windows但是没显示的卡,可以用另外一台机器远程桌面进去,因为我手头反正都有笔记本图纸,懒得重启进BIOS了。远程桌面进去看驱动状态,跑测试,刷BIOS什么的都能干。

最后吐槽一下,这卡可真热,索泰这散热也不太行,风扇拉满,背后120 1800rpm对着吹,显存还是94度。我室温只有17度。

网友A:
大佬过完年也想去学习修显卡 学习时间长吗,设备投资大概有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过完年也想去学习修显卡 学习时间长吗,设备投资大概有多少

我本职干过几年硬件工程师,所以设备啥的都有也都会用,看图分析电路也没问题。

烙铁,风枪,万用表,预热台,电源,显微镜,钢网,植球台,烧录器,有这些说实话能修不少卡了,弄下来可能4-5k?

进阶一点可以购入bga焊台,示波器,红外热像仪,这个就丰俭由人了。测pcie信号眼图的示波器就大十几万

工具越好,省的是你的时间精力,特别是万用表,电源,烙铁,风枪这些,建议买好一点。

网友:
你这种检漏的概率小于1%,维修显卡的如果能显存都测试不出来,还修个啥?至于BIOS,Techpowerup随便下载一个就刷进去了。

网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网友C:
本人在咸鱼赌卡,基本10张能修好6张左右,修不好的基本再挂咸鱼,亏个几十元卖了。。

网友D:
楼主自称萌新,确是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本职干过几年硬件工程师,所以设备啥的都有也都会用,看图分析电路也没问题。

烙铁,风枪,万用表,预热台,电源,显微镜,钢网,植球台,烧录器,有这些说实话能修不少卡了,弄下来可能4-5k?

进阶一点可以购入bga焊台,示波器,红外热像仪,这个就丰俭由人了。测pcie信号眼图的示波器就大十几万

工具越好,省的是你的时间精力,特别是万用表,电源,烙铁,风枪这些,建议买好一点。

硬件工程师可比这个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称萌新,确是老师傅,学习了

我到现在一共修了6张卡,不算萌新吗

网友:
是的,修理的时候先易后难,先静态检查,
如果条件够,有仪器,那就要分析了

网友:
很好 很帮 帮你顶一个

网友:
以前流行赌石,现在是赌卡了

网友:
这个裂痕 还算明显,可是上家眼瞎, 看不到。 。 。    而且BIOS 还乱刷, 离谱。

网友:
硬件工程师做了几年再搞显卡确实轻车熟路,说是网站萌新还差不多。

网友F:
那么高端的卡 ,没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高端的卡 ,没保修吗

这种故障属于pcb损坏,会拒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工程师可比这个有前途

正常上班啊,闲暇时间修着玩

网友:
属实捡漏,成功下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职干过几年硬件工程师,所以设备啥的都有也都会用,看图分析电路也没问题。

烙铁,风枪,万用表,预 ...

谢谢大佬,年后去实践一下

网友:
这运气  我也想来一个

网友B:
更新

1/31/2022 更新

没找到怎么编辑主贴,只好跟帖更新了。
因为第一次拥有30系显卡,搞好之后就折腾了一阵子,发现这卡核电压最低也有738mV,下不去了,不知道其他牌子3090是不是也这样。

尝试核心定频1100MHz电压700mV之后,跑负载Windows瞬间死机。重启之后点不亮了,卡B2。mats和mods这时候已经不能跑码了。报错见照片。这时候我人都傻了,看着像是核心挂了。

后来在Linux下,虽然nvflash verify说BIOS是对的(match),但强刷BIOS之后正常点亮。

改频率电压还能把BIOS搞死的?30系都这样?还是只有索泰这样?WP线电路我看是核心GPIO控制的,盲猜一个索泰固件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在咸鱼赌卡,基本10张能修好6张左右,修不好的基本再挂咸鱼,亏个几十元卖了。。

厉害了,大佬们,我不敢赌😂😂😂😂

网友:
这水平不萌新了吧,话说大部分还是不敢去闲鱼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31/2022 更新

没找到怎么编辑主贴,只好跟帖更新了。

赌卡要有这么容易,那就爽翻了。

这卡明显核心有问题,时好时坏的。不重植核心或查出可能出故障的显存,肯定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赌卡要有这么容易,那就爽翻了。

这卡明显核心有问题,时好时坏的。不重植核心或查出可能出故障的显存 ...

只要我手动定频定压稳定复现,BIOS里有字段和原始BIOS不匹配

现在刷好BIOS只在MSI afterburner里拉一下显存和功耗稳定121MH

另外我人在美国的,ebay赌卡,海鲜市场的我的水平可不敢赌,卷不过你们这些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赌卡要有这么容易,那就爽翻了。

这卡明显核心有问题,时好时坏的。不重植核心或查出可能出故障的显存 ...

刷了个技嘉bios,稳定一个星期了

之前还想说要再搞死就把WP线直接短接到地,原电路是10k的下拉然后进核心的GPIO,没想到换个bios就解决了

然而定频跑功耗还是下不去,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2022-04-21):
牛逼。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牛逼大几千入账,这就是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