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求助

楼主(2022-01-27):
手里有个板子GA-P41-ES3G,不上CPU时有0.9v电压,上CPU供电降为0.03v而且复位灯常亮,ISL6312换过没用,请问各位师傅时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你就换个U试试啊。

网友:
CPU是好的,在别的板子上可以点亮进系统,我只是不懂为什么不上CPU0.9v,上了CPU就没了,谢谢你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应该是有信号没出来,更换io芯片试下。

网友B:
U坏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信号没出来,更换io芯片试下。

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坏了的可能性很大

CPU是好的,在别的板子上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