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主板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2-01-28):
小白一枚,闲来无事翻出来一块以前的坏板,练练手,此版故障为没有内存供电,论坛看说通病822,换了一通故障依旧,发现,内存供电管理芯片RT8120旁边有一个NCT3931u芯片,拆掉此芯片正常开机点亮,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啥作用,拆掉有没有啥影响,

网友:
现在的人好谦虚,说是小白小小白,修机修板都是一招制敌,胜过秒杀。

网友:
手法熟练的小白。

网友:
这个元件之前的帖子有人提到过,是一个电流调整芯片,这个芯片坏了就会造成没有内存供电的情况。

网友:
高手都谦虚自称小白,新手却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专家。

网友:
是的,别的主板也是,拆掉它就正常了
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反正不贵,判断出问题再换一个好的!

网友:
现在的人好谦虚,说是小白小小白,修机修板都是一招制敌,胜过秒杀

网友:
看到有:新人帖

网友:
我就不是小白,我是老白

网友:
再咨询下各位路过的大佬,这个板子能不能装win2000,我装win2000装不上,蓝屏0x7b,在bios里也找不到stat和idea模式的切换选项,怎么样才能装2000系统,麻烦各位老师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我一点也不白,就是老是不明白

网友:
修的是个寂寞,g41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估计是限流的

网友:
估计是限流的,  主板也很便宜

网友:
老师傅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