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到这种情况,还是开机不显示,请问各位大神!

楼主(2022-01-28):
  自己学维修了一张HD4850的显卡,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请问各们大神,还有什么维修思路吗?1.查看了显卡A面和B面,没有掉件和烧件,腐蚀进水的情况。
2.用表笔测了PCI-E和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为内
3.开机上电,用表笔测量,显卡的各大电压也都正常
4.用示波器测量了各大电感和晶振的波形都正常、
5.用示波器测量BIOS的第一脚。CS的片选信号也正常,有发出和接收的波形
6.测试了BIOS各角的电压也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
7.用橡皮檫檫了PCI-E
以上这些就是本人维修的情况,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网友:
接下来应该把这张显卡丢尽垃圾桶,然后有哪个显卡的电路图就买哪个显卡,要买好的能正常工作的,参照电路图自己研究一个月以上,什么时候研究明白了就会修了。

网友:
接下来应该把这张显卡丢尽垃圾桶,然后有哪个显卡的电路图就买哪个显卡,要买好的能正常工作的,参照电路图自己研究一个月以上,什么时候研究明白了就会修了

网友A:
PCIE时钟、复位正常吗?

Linux下lspci能看到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时钟、复位正常吗?

Linux下lspci能看到卡吗?

PCIE和时钟都正常的